H3C的H200+A210G*4怎么样

楼主(2022-01-24):
3层的别墅,用H200的8口poe网关,加4个A210G吸顶AP(每层一个,另一个放在室外覆盖院子),一套下来3000元,网线到每个房间,如果有房间信号不行就在相应的房间补一个A200G面板。
其实对5G信号挺反感的,之前家里用和公司都是用H3c的w4320刷胖ap,开2.4g和5g绑定,经常发生连接上5g信号,但是由于隔墙,完全上不了网,后来关闭了5g信号,强制只连接2.4g,虽然速度不如5g,但是很稳定。

网友:
没必要一刀切直接关闭。在房间里的时候还能用。如果说到外面都用不了了,那就设置一下弱信号踢掉线。外面自动连接2.4。

楼主:
或者如果每个房间一个面板AP效果怎么样呢,没用过这种不知道效果,我担心会不会房间里信号很好,一出房间信号就差了,甚至阳台、厕所里信号都不好会不会?

网友:
一道墙 5G其实问题不大

网友A:
平面图呢,没平面图空想可不行,原则是客户端到AP只隔一堵墙,这样体验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图呢,没平面图空想可不行,原则是客户端到AP只隔一堵墙,这样体验最好... ...

如图,我打算每一层将AP装到电梯门口的上面,就是图上"楼梯过道"4个字的位置,基本信号到每个房间只要穿一堵墙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打算每一层将AP装到电梯门口的上面,就是图上"楼梯过道"4个字的位置,基本信号到每个房间只要穿 ...

个人觉得在二层的这个位置装一个大功率AP就够了,布多了反倒存在干扰

如果觉得不保险,可以在一二三层的这个位置都预留网线,如果发现二层布一个效果不好,考虑布到一三层,我认为没必要每层都布...

网友:
顺便围观一下住大别墅的壕...

话说我有高恪的渠道,要不要私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在二层的这个位置装一个大功率AP就够了,布多了反倒存在干扰

如果觉得不保险,可以在一二三层的 ...

现在的房子就是在二楼放一个wa4320刷胖的ap,二楼信号极好,一楼三楼都有信号,但是信号不是很好,之前曾经在1楼和3楼各放一个便宜的无线路由当ap使用,但是由于没有漫游功能,信号经常连上别的楼层,所以效果并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房子就是在二楼放一个wa4320刷胖的ap,二楼信号极好,一楼三楼都有信号,但是信号不是很好,之前曾 ...

刷的效果肯定没有原厂的好...

网友:
用带802.11KVR协议的路由器组网不就能无线漫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效果肯定没有原厂的好...

哪啊,原厂的固件,wa4320默认出厂是瘦ap,要用ac控制,但是可以刷原厂的胖固件,刷成单独的ap

网友B:
我也有个H3C的4320不知道怎么刷胖,H3C一定要AC才能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H3C的4320不知道怎么刷胖,H3C一定要AC才能刷吗

当然不用,我这有个过程,你可以看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9475

网友C:
H3C组网如何设置漫游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3C组网如何设置漫游参数

兄弟,你这个名字,牛啊,那是在AC上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不用,我这有个过程,你可以看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9475

这个AP老早就有了,以前一直看不懂怕麻烦没弄,现在无线网不好用 才想起,开始时接普通路由器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