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M.2的固态要怎么开卡?是不是要买个M.2转成SATA的板

楼主(2022-01-24):
求救兄弟们,像图上这些固态要用什么工具开卡,
是不是要买个M.2转成SATA的板,然后插到开卡工具上开卡?

网友A:
ngff的买个转SATA的转接板就可以,nvme的要买nvme协议的盒子,nvme装SATA上时认不到的

网友B:
第二个没法开卡
没工具。
第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控 反面图有没
第三个sandisk主控 别想着开卡
第四个不知道啥型号主控 看着像联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没法开卡
没工具。
第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控 反面图有没

PS5016-E16
这个群联的控可以开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gff的买个转SATA的转接板就可以,nvme的要买nvme协议的盒子,nvme装SATA上时认不到的 ...

能否推荐一下转接卡的名称?  MVME的要用到什么品牌的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没法开卡
没工具。
第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主控 反面图有没

我想知道的不是开卡软件,而是像这种固态如果要开卡,是不是要用到转接板转接才可以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5016-E16
这个群联的控可以开卡吗?

群联的估计够呛

网友D:
哥们,劝你别继续投资了,你这几个都开不了,第一个是苹果盘,第二个是东芝一体盘,西数那个肯定是闪迪主控没法开,第四个威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劝你别继续投资了,你这几个都开不了,第一个是苹果盘,第二个是东芝一体盘,西数那个肯定是闪迪主控 ...

请教,不考虑开卡软件问题, 我是想知道像这类的固态是不是要通过转接成SATA接口,然后接在如20329的开卡工具上开卡。2问:像这种固态如果开不了卡,可以拆颗粒焊在SATA接口上的固态上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劝你别继续投资了,你这几个都开不了,第一个是苹果盘,第二个是东芝一体盘,西数那个肯定是闪迪主控 ...

第四个0902,可以开,不过得有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不考虑开卡软件问题, 我是想知道像这类的固态是不是要通过转接成SATA接口,然后接在如20329的开卡工 ...

首先,西数和东芝你既不能愉快的拆颗粒用也不能愉快的开卡,苹果盘到这步做不了ssd只能上安国做U盘,还有一个楼下说这个是莲芸的搏一搏也许可以,莲芸可以用20329开,真的要研究开卡你至少要备齐20329(c/d/e),asm1153(1351 2115),jsm578各种转接卡。。。。

网友:
JM20329三合一的转接板,NGFF  MSATA SATA通吃。省事。

网友:
楼主主控都没搞清楚,心真大!

等你搞清楚哪些主控能开,哪些不能开,然后你突然间发现闪存也是挑主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西数和东芝你既不能愉快的拆颗粒用也不能愉快的开卡,苹果盘到这步做不了ssd只能上安国做U盘,还有 ...

20329(c/d/e)——我可以一步提供到位~~~~欢迎坛友们来函咨询,论坛咸鱼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