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兆信KXN-1530D,电位器该调整哪一个啊(问题已解决,封贴)

楼主(2022-01-24):
我这台1530D 按照标称最高输出电压应该是15V 可是现在最高只有12.8V输出。之前请教过大家,让我调整电位器,我今天拆开一看居然这么多电位器!晕了。大神们把把脉,我该调整哪个电位器方能提升我的最高输出电压到15V 呢?

网友:
这轻飘飘的,估计很没手感,稳重厚实的电源感觉哪里去呀

网友:
不是标着的嘛,v-电压,A-电流

网友:
倒数第二图右上角的两个电位器,左边是电压的,右边是电流的。

网友:
调标V-501那个

楼主:
感谢感谢!瞬间解决问题。

网友:
调一下第五张图里的V-501和A-500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