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木碎纸机SD9100电机反应迟钝

楼主(2022-01-24):
如题,换了新主板故障依旧。
放一两张纸,电机转一圈就停了,感觉就是电压不够,然后电机转不动,如果把纸放在入口你感应一会,一会儿电流电流电压够了,可以正常转动,后面可以正常碎纸,头条有人说红色电容不得劲,主板卖家说是电机问题。

网友:
2线的电机是换向器问题或者正反开关问题吧,电容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有刷电机碳刷磨损了可能!

网友A:
跳过控制部分,把电机直接通电,强制工作,观察电机转动和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转动无力,转转停停,很快就烫手,说明电机坏
碎纸机的电机很爱坏,多半都是什么东西都往里塞,不管多厚多硬的纸都放,然后堵转烧电机
强制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碎纸刀具伤人,有条件的话把电机拆下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过控制部分,把电机直接通电,强制工作,观察电机转动和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转动无力,转转停停,很快就烫 ...

感谢楼上几位指导,看来没这些工具测试哈,太专业

网友B:
按照你说的现象,问题是不是出在进纸感应的元件上啊!
有纸遮挡光线,让主板上的继电器动作,电机接通电源开始转动。
如果感应纸张的元件有故障,这样主板上继电器线圈得到的驱动电压不足,继电器不能稳定吸合,就造成了电机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现象,问题是不是出在进纸感应的元件上啊!
有纸遮挡光线,让主板上的继电器动作,电机接通电源 ...

我买来新主板,把几条感应线逐条换了一遍,确认是有一条有问题,然后把好的线放到旧主板,和新主板的故障表现一样,所以我也疑惑哪的毛病

网友:
办公室一台齐心S330有同样故障,后来换了一块主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