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BQ037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拆机图

楼主(2022-01-24):
在网上买个汽车应急电源,是1.6L小汽车使用的。最开始还行 可以启动两次,用了不到半年,什么都正常但就是启动不了汽车,只能当个充电宝使用了。拆开后才发现  基本是三无产品,里面的电芯容量未进行标示,看来电池容量虚标是个重灾区。EC5的接头

接口图

另一边

网友A:
并不是电池虚标,是电池不行了。这种聚合物航模高倍率电池寿命一直是个问题。长期存放应该维持50-60%左右电量。

网友:
电压一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电池虚标,是电池不行了。这种聚合物航模高倍率电池寿命一直是个问题。长期存放应该维持50-60%左右电 ...

才用了几个月 ,每次都是充满电以便随时可用。

楼主:
电压没手段测试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048-1-1.html
磷酸铁锂靠谱些,打气泵,吸尘器,风扇,逆变器都是用这个电池还不错。自己没启动过,别人到时用过几次了,

网友C:
这种属于是电芯老化了,要想修只能换电池,有一种寿命长的,用的是超级电容,但是价格也非常美丽,我觉得,可以尝试自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048-1-1.html
磷酸铁锂靠谱些,打气泵,吸尘器,风扇,逆变器都是用这个 ...

能当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吗?有些人说不行,必须是航模用电源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属于是电芯老化了,要想修只能换电池,有一种寿命长的,用的是超级电容,但是价格也非常美丽,我觉得, ...

实在不行 可以买个电动车电瓶  没电的时候就搭电启动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没手段测试

锂电池组均衡很重要,有平衡线用万用表查电路板不同地方电压,没平衡线建议拆开电池组,查看保护板有没有均衡芯片电阻。我买过几个旧充电宝,发现2个品胜7500LCD版本3串锂电芯结构,保护板缺少均衡元器件,导致1节过充触发18650断电阀,后来换电池和均衡保护板解决,顺便增加12伏电脑风扇接头,可以组合强力充电风扇。

网友D:
这小身板能启动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小身板能启动汽车

要的是电流,不是容量,虽然一定的电流对最小容量有要求,只要高于最小容量就可以实现启动的。

比如都知道一般车用60Ah蓄电池作为主电瓶,排量大的好点的车用100Ah做主电瓶, 如果换效能高的小电池,一般车4Ah的就可以启动,大排量的9Ah也就够了。

但是其冷启动电流都非常大,标称都超过一百安培。最好到110A-150A之间的,启动线束要用焊把线,或至少10AWG,而且要短,20公分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