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LRS-200-24开关电源

楼主(2022-01-24):
四块明伟24V 8A开关电源 拿手上轻飘飘的  没一点以前电源那种厚重的感觉 小点点担心能不能经得住365X24的考验

网友A:
低压输出的2个小电容很寒酸,估计满载80%几个月就炸了,加风扇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输出的2个小电容很寒酸,估计满载80%几个月就炸了,加风扇也没有用。。。 ...

保修一年,不至于几个月就坏。

网友B:
PCB不小,场面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输出的2个小电容很寒酸,估计满载80%几个月就炸了,加风扇也没有用。。。 ...

提高频率的结果

网友:
公司老化用的这款,几乎是满功率,目前工作良好

网友:
许多元件都贴片化了,肯定比早前的轻。

网友C:
电路板都是一个系列通用,输出电压不同,配不同数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D:
像是额定功率24伏3安,峰值功率可以8安。几年前我在附近市场买的12伏10安电源,砖头大小很沉。额定超过150瓦电源,通常有散热小风扇。

网友E:
这个牌子的电源质量很好,我们生产的设备就用的这个型号的。没有出过质量问题。这个型号属于中配置的吧,成本和质量之间的性价比很高,不差钱的可以选用更高档的型号,现在很多厂家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退出不同性价比的产品。这个型号的电源性价比高,但并不是质量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额定功率24伏3安,峰值功率可以8安。几年前我在附近市场买的12伏10安电源,砖头大小很沉。额定超过150 ...

真没有2008年在广州周末跳蚤市场买的两只同是明伟拆柜24V电源有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都是一个系列通用,输出电压不同,配不同数量的滤波电容

看板标未装元件位 350W也是用同一板子

网友F:
24V 8.8A的
明纬正品
这款LED屏用的多,中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的电源质量很好,我们生产的设备就用的这个型号的。没有出过质量问题。这个型号属于中配置的吧,成 ...

一直基本上都是选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 8.8A的
明纬正品
这款LED屏用的多,中低端

PLC模拟量 开关量供电 以前工程上都是装的杂牌 几年来回损坏 都换明伟
西门子PLC还是选原配件安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不小,场面宏大

次级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36只
初级贴片阻容ⅠC72只

网友G:
我有一个变压器都没有, 电感上绕几圈就输出了...功率超大, 40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变压器都没有, 电感上绕几圈就输出了...功率超大, 40A

是多少伏的?是5伏的吗
可以拍摄几张照片(外观、线路板正面、线路板背面),然后发上来。

网友:
LRS是明纬轻薄款
你从正规经销商买,至少保1年,我记得应该是3年。。。慌啥。。。淘宝上你可以看哪几家是正规经销商的

以及不需要加点,就能开发票的。。。

你如果要厚的,也可以去查下厚的款式的型号,通常价格会更加感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