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咸鱼淘了个单片机电子钟便宜缺点就是不准哈哈哈但是可以调秒速

楼主(2022-01-24):
『X折腾』咸鱼淘了个电子钟便宜缺点就是不准哈哈哈但是可以调秒速
应该是库存货,咸鱼8元两个。。外加一个墙上贴的钟20多元

网友:
连个RTC都没有,准不准全靠HSE

网友:
这个表的走时精度能让你绝望,重新编程加个探头改个温度计吧~

网友A:
好家伙,我小学三年级在淘宝上买的一模一样的时钟套件,我现在都研究生了,没想到这个套件还在卖,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我小学三年级在淘宝上买的一模一样的时钟套件,我现在都研究生了,没想到这个套件还在卖,牛逼 ...

重在便宜。哈哈。。

网友:
嘿嘿,我就是拿这个获得电子竞赛资格的,不过我是用的显示温度,时钟我做的一小时能跑偏30秒

网友:
不准的有卵用,不如买个电波钟

网友:
换个晶振能好点不?

网友:
不准的拿来玩耍也不舒服了。

网友:
用电量如何呢?如果电流大了,搞电池就不方便了

网友:
单片机不是涨价了吗,这个价格很是良心。至于不准可以加 ds1302 ds3231

网友:
我觉得单片机没必要,成本高于OTP一次性写入芯片。液晶钟表7号电池能用几年,顺便带温度计,选配湿度计。

网友B:
网络时钟套件  雏形还没完全搞好

网友:
这个是学习用的,实用性不大,晶振决定精度,不换晶振就需要改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时钟套件  雏形还没完全搞好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

网友:
大佬还需要折腾这个玩吗

网友:
要是买个这样电子表8块我都觉得贵,套件的话我觉得还挺便宜,关键在于折腾

网友:
应该不是库存货,我在pdd上看到过,就是几块钱的学习套件,我买过几个别的套件,但是是淘宝发货,还有电子零件和电路板都是pdd下单从别的平台发货,关键带过来货单,下单人不是我,还有价格比我买的便宜,严重怀疑都是些皮条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

就是8266买来吹灰好几年了记得好像是15包邮现在我看小黄鱼3-4块钱既能买到单模块不带下载的那种    屏是拆机的就是驱动不知咋的右侧边缘有些点点。     我觉得元件成本20就可以搞定

网友:
便宜无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