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iriver艾利和XB10无损蓝牙解码耳放拆解(CS4350+CSR8675)

楼主(2022-01-24):
当年京东打折359入手,音质解析力强,可能同时连接两个设备,连接稳定不断连,体验很棒。
同时带3.5mm接口和2.5mm平衡口,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待机时间太短了,一直想拆开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

背夹部分凹槽有两颗螺丝,拆掉即可分离前盖,揭开就看到主板,拆掉主板下面是电池

主板做工优秀,结构工整,大厂风范

两颗主IC,一颗为cirrus logic cs4350  资料显示Cirrus Logic音频数模转换器CS4350实现高音质无需外部时钟
Cirrus Logic的立体声音频数模转换器CS4350基于片上锁相环(PLL)的主时钟可提供24位的分辨率、
高达216kHz的采样率和108dB的动态范围

另一颗为qualcomm高通CSR8675
集成双模无线电和巴伦(50Ω)-90 dBm接收机灵敏度;10 dBm发射机蓝牙v4.2固件;支持各种配置文件,
包括:HFP 1.6、A2DP 1.3.1、AVRCP 1.6、HOGP 1.0、FMP 1.0、PXP 1.0、BAS 1.0、TPS 1.0
MCU:
80MHz可编程RISC处理器
Audio:
可编程24位定点120 mhz kalimba dsp 2x单周期mac 24 x 24位乘法和56位累加器
电池支持和开关管理:
支持200 mA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2x电池电源输出1.8V和1.35V的高效开关模式调节器
音频界面:
立体声24位模数转换器;高达96 khz采样频率的立体声24位dac;高达192 khz的采样频率麦克风输入:最多2倍模拟和6x数字(Mems)
接口:
2xPCM/I2S&1xSPDIF,支持最多29位PIO,包括14×GPO、USB2.0、I2C、SPI、UART 3x LED控制器;支持最多6x触摸传感器输入
内存:
集成16MB可编程闪存,支持多达64MB的外部SPI闪存56kB系统,MCU RAM 64kx24位数据和12kx32位程序存储器,用于dsp
包装:
6.5 x 6.5 x 1mm, 0.5mm pitch 112-ball VFBGA或者 4.84 x 4.84 x 0.6mm, 0.5mm pitch 79-ball WLCSP

电池部分,容量为350mAh

网友A:
外挂一个充电宝,续航不是问题吧。

网友B:
用了这么久电池应该不行了,看空间能放下多大的电池,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久电池应该不行了,看空间能放下多大的电池,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 ...

正解在这里!

网友C:
好多大黄豆…音质应该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个充电宝,续航不是问题吧。

插一个充电头,续航到永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久电池应该不行了,看空间能放下多大的电池,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 ...

空间还是有的,应该放一块正方形电池占满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大黄豆…音质应该挺好的

他家最便宜的货了

网友:
这东西定位有点尴尬的,感觉不如直接入个播放器

网友:
换个电池还能在战几年

网友:
蓝牙能说音质好的?我碰到的都比直插音质差多了,包括一个蓝牙csr8645且带功放芯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最便宜的货了

刚刚搜了一下艾利和的播放器。最便宜都要500多,屏幕还很小,最贵大砖头要2万,光一个播放器的底座、遥控器都好上千了……这个蓝牙耳放现在的价格是280左右,的确算是它家最便宜的东西了。

网友:
自己做了个8675+cs4398失败了,系统时钟是串口时钟加ics501升上去的,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2022-11-26):
电池,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