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现有的元件,制作一个STC12C5A60S2驱动的LCD1602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2-01-24):
很久没有折腾单片机了,因为近来才知道如何使用嘉立创免费打版,趁着有免费的打板机会。努力下苦功,学了一两个星期,终于勉强知道怎么免费打板了。趁着有免费的机会制作了点阵时钟万年历。
反正有免费的羊毛薅,不用免费的有点对不起自己。一直翻箱倒柜看一下有什么零件库存,想起来要自己制作一个电流表,用在的电源显示上。既能折腾,也有点乐趣,精度要求不高,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行。
翻了一下原来的帖子,有很多关于1602电压电流表。
有高精度的用专门的24位AD转换器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6%B5%81%E8%A1%A8
原来不懂打板,还专门买了这个表一个成品,35块钱不带LCD16002屏。但是回来测试了一下,虽然AD转换器精度很高,但是因为程序和用料以及校准的问题觉得也没办法达到小数点后三位的精度,顶多能达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水平。
         本着节约的原则,自己做一个表用用,精度要求不高,能达到小数点后一位就行了。
物尽所用,都是有库存的放在抽屉里面吃灰多年的零件,有十几块STC12C5A60S2-DIP40单片机。1602显示屏也有十几块。再次免费在嘉立创上薅羊毛,顺便利于立创EDA方面提高动手能力。
          于是就有下面这个DIY表头。电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LM358放大电流采样,送入STC单片机上进行AD转换,再加一个1602表头显示。程序仿照老站里面的1602表头的程序,但做了校对的改进。用按键校准的程序,还加了显示供电电压以及第2路输入电压的功能,通过按键切换。

嘉立创上LCEDA上设计PCB板子效果图。

这是顶面的。因为手头原来为了好试验,都是买DIP40的。但是现在都小型化了,都是表面安装的IC了。

装好的成品。

背面

工作中的状态有两种模式。第1种是显示电压电流以及安时,经过的时间。

第2种显示模式,这个除了显示电压和电流外,显示第2路电压和供电VCC电压。

源代码以及 PCB板的生产文件见附件。用生产文件可以直接去嘉立创一键下单。记住生产文件是一个压缩包,不能解压,直接提交压缩包就行。
关于校对方法如下:
关机状态时,按住按键再通电开机。依次VIN1精确输入10伏电压,按按键;输入3安电流,再按按键;第二测试点VIN2精确输入10伏电压,再按按键;供电电源精确输入10伏电压,再按按键就结束了校对。

网友:
好厉害啊。跟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研究研究。

网友:
你可以考虑放到立创开源广场,跟那里打板子白Piao的比这里多

网友:
利用手里零件思路不错! 考虑到5线表头成品接线略有些麻烦还需要专门表头供电,能不能统一到 进出两对线,表头供电用进线接升降压模块,算到电源损耗里?

楼主:
己传嘉立创开源广场
https://oshwhub.com/13977300488/ ... an-ya-dian-liu-biao
编辑器打开工程链接:
https://lceda.cn/editor#id=537c7b8231e14374a37e100688d48410|0e18d614f7704b49be793e1ebd890984|

楼主:
我自己用的检流电阻。是一段一平方的康铜丝,最大电流也就15安,正常使用10安以内。如果换了大功率的检流电阻。最大量程可以到50安

网友A(2022-03-22):
你的打包里有一个图上面是OP07这个芯片的,这是另一个吗?可以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打包里有一个图上面是OP07这个芯片的,这是另一个吗?可以用的吗

Op07不能用。 Op07要±对称电源才能工作。原来设计的以为op07精度比较高,没有看手册。后来显示不正常才看了一下op07的手册,原来要双对称电源才能工作,一是只好改回了lm358。

网友(2022-04-29):
引用 楼主:
Op07不能用。 Op07要±对称电源才能工作。原来设计的以为op07精度比较高,没有看手册。后来显示不正常才 ...

请教这个表的最大电压和电流的量程是多少?另外stc12c5a16s2能不能用,我有好几片这种芯片。

网友(2023-01-01):
这个不错,可以收藏学习。感谢楼主无私,学习了。

网友(2025-01-20):
竟然有 源代码  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