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电热桌垫,开关里面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1-24):
这个图片里面的 这个小玻璃管爆了,这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A:
这个小玻璃管爆了,这是个什么元件??………………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玻璃管爆了,这是个什么元件??………………保险丝

换个保险管上去 可以吗?

网友:
保险管  说明你后面有故障,排除后更换成对应功率的保险即可

网友B:
不找原因 换多少爆多少

网友:
那就是带线的二极管封装的保险,网有啊?马云家很多,一般估计0.5A就够(才20W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找原因 换多少爆多少

原因知道,小孩把水搞进去了 短路爆管 水烘干了 看怎么能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玻璃管爆了,这是个什么元件??………………保险丝

就是个保险管

网友:
先查后面有没有短路,不然换上去又是炸

网友:
简单的电路,跑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保险了,保险是串联在进线的一根上的,坏了就是不通,看封装应该是100ma的

网友:
小玻璃管

网友:
看上去是个保险管,如果有两片不接触电极就是干簧管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坏了,还没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