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误插220V电源烧毁的飞利浦PT786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2-01-24):
朋友的飞利浦剃须刀,误插220V电源(插头一样,一个是直插220V,一个是经过电源适配器)烧毁,让我看看能不能修。

今天的主角——飞利浦PT786三头剃须刀。

参数。隐约可见额定电压3.6V,2.5W,充电电压15V。

充电尾插。

开始拆,后盖处一颗T9螺丝。

打开网罩。

网罩下面的T9螺丝,两颗。

拆掉三颗螺丝,打开前盖板,卡扣设计。

拿掉透明盖板。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烧毁痕迹。防水做的不错。

板子烧了。

前盖烧黑处。

板子。

板子。

板子背面,一截14430锂电池。

再细看一下板子烧毁处。挨着电感的三极管已经揭盖了。

普通直流电机,3.6V。

尾插里面的情况。

与尾插结合的电路板,设计的比较好。

直接给电池充电,按电源开关,红色指示灯闪几下熄灭,电机不转。

看板子烧的很严重,以为是充电电路烧了,没想到,指示灯亮电机不转,看来问题很大,又没有资料,放弃维修,看似飞利浦正品,建议买主板更换。
谢谢围观!

网友A:
飞利浦S5000系列才是比较好用的型号了,比这个款好太多了。

网友B:
这种插座设计的确很操蛋,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后来直接用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完事,反正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S5000系列才是比较好用的型号了,比这个款好太多了。

我居然感觉S9000没有20多年前的HQ20好用

网友:
飞利浦正品剃须刀,价格真是高,都是赚我们国人的钱,所以还是买个手动的,慢慢刮,感觉很舒服,也很干净。

网友D:
为什么不修了?应该试着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居然感觉S9000没有20多年前的HQ20好用

我感觉S5420还没有之前的HQ912双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修了?应该试着修好它

这种属于帮忙的,不能收钱的,要考虑维修成本,搭上时间就不错了,没必要再搭元器件,费时、费力、费钱还不一定修好。

网友:
是正品前一阵子打开看了看自己的清理后,和你的一样的板子。咸鱼上有板子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属于帮忙的,不能收钱的,要考虑维修成本,搭上时间就不错了,没必要再搭元器件,费时、费力、费钱还 ...

以为是你自己的。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可以修呀板子扔了.., 换个集成了c口的那种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直接加个开关..

网友:
改成USB+锂电池,然后接个开关,搬一下开,再搬一下关,虽然图吧风格,但简单能用就行

网友:
近十年飞利浦剃须刀刀头比2000年的缩水了 。对比过就知道了

网友:
看似电源管理部分都够呛,电容和三极管都烧了

网友:
双十一时也撸了个飞离普,印尼产的,听那声音像要散架似的,使用感觉跟几十块的分别不大。

网友:
只有HQ25,HQ5705.一直认为这个圆头,基本就那样了,没什么太多的改变,而且这么多年,这俩机子都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座设计的确很操蛋,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后来直接用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完事,反正可以用。 ...

也不知道哪个坑爹玩意设计的,220和5V插口差不多有的干脆相同,估计是炸了能多卖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道哪个坑爹玩意设计的,220和5V插口差不多有的干脆相同,估计是炸了能多卖一个 ...

估计是没用飞利浦的充电线。他家自己的充电线和插头还是有防误插的。5伏和15伏,看起来一样,实际插不进去。

网友:
220V是怎么插上去是?飞利浦剃须刀的充电器插头是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