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生R808A收音机+明星TX-201收录机,采用索尼CX20029,进口主板及卡座

楼主(2022-01-24):
德生R808A不用说,最小的多波段收音机,飞利浦TEA5711T+索尼CXA1622M功放,明星TX-201收录机,北京无线电三厂生产,应该是威乐VELA个马甲机,和威乐VELA的一模一样,内部主板和卡座机芯应该是全进口的,卡座只有一个老松下标的电机,磁头不知是不是更换过,很新,主芯片采用大名鼎鼎的索尼CX20029,正面应该还有些磁带卡座机芯片,线太多太细不敢拆了,收音机性能和声音很好,就是外壳塑料太差,差德生的很多。

网友A:
看到凌乱的飞线就知道是不值钱产品了。

网友B:
生产的工艺不错。

网友C:
明星产品,TX-201;我是来看怎么飞线的,争取学会织毛衣。

网友D:
CXA1622M,耐压低,我那个小收音机买到手不久,这个IC就烧坏了,然后就一直吃灰了

网友:
这个工艺,哈哈,真好,

网友E:
中波磁棒天线,绕得好乱。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线.........

看网上说,cx20029因引脚太多,虽性能好但是diy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凌乱的飞线就知道是不值钱产品了。

cx20029引脚太多,那个年代应该也没软件,主板和卡座是进口的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的工艺不错。

80年代能有这样的电子产品实属不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星产品,TX-201;我是来看怎么飞线的,争取学会织毛衣。

应该是个马甲机,但是性能和效果都不差,线不但乱还细,也没有胶带固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XA1622M,耐压低,我那个小收音机买到手不久,这个IC就烧坏了,然后就一直吃灰了 ...

用电池应该没问题,外接电源就需注意了一点,该机集成度不错,多波段的

网友G:
收音机电路板曲线手工做的,好的电路板走线直角和斜线。收音机电源缩水厉害,工频变压器空载发烫,便宜开关电源接收音机有沙沙声,工业开关电源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波磁棒天线,绕得好乱。谢谢分享!

我看其他的拆机贴也都是这样的,可能有什么原因吧,不然怎么会因为这点细节让自己被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电路板曲线手工做的,好的电路板走线直角和斜线。收音机电源缩水厉害,工频变压器空载发烫,便宜开关 ...

你说走线直角或斜线那是后来的事情了,80年代的pcb就是弯曲的,我有好多80年代的日产单块都是这样的,那时候应该没有pcb布线软件,所以有很多飞线,这种收音机用开关电源估计不行,应该要用工频变压器,而且不是普通工频变压器,德生的工频变压器还是可以的,最好还是用电池,数字收音机用开关电源还可以

网友:
都是老东西了,小心拆坏了,拆坏了就真的是破烂了。

网友:
德生带A的都是立体声,芯片都比较好,后期基本都是cd的了,也没有A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其他的拆机贴也都是这样的,可能有什么原因吧,不然怎么会因为这点细节让自己被吐槽 ...

估计这个绕磁棒天线的是个临时工。

网友:
德生R808A 我也用过, 看着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