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被兆信KXN-1530D,显示15v实际输出只有12V(问题已解决封贴)

楼主(2022-01-24):
因为这个开关可调电源最高输出电压无法达到15V的问题, 在前面按照坛友的指点调整了V-501电位器,看着输出电压升高了开心不已。结果用万用表一测发现居然还是只有12.6V  调成了快乐表 唉。。。被兆信欺骗了。这个电位器应该调的是表显校准。而不是实际输出电压。

各位坛友,能否再帮我看看下面这4个电位器应该调哪个?我不敢试着乱调,怕引起混乱

网友:
做好标记,一个一个调看看效果

网友:
调不了输出就调电压显示啊,把电压显示调到和真是输出一样,最高12v

网友:
从面板上电压调整电位器开始,顺藤摸瓜一路找下去,就会找到电压调校电位器的,或者从基准电压入手,调高基准电压也可以的。

网友:
面板上那个调电压的可调大电阻,看看是多少阻值的,把线拔了,测一下最大阻值是不是变小了,造成往上调调不上去了,按道理没有必要调里面的小电阻的,小可调电阻是校准用的,

楼主:
感觉这个电源应该是出故障了。因为我发现它有时候神经病一样的又会输出14.8V,一下又掉到12.6V  该怎么修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

网友:
做个标记一个一个试,如果不是就调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

还有3个不研究了吗,你研究呀,我们也学习呀,还有个最高电流呢,表的归零校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这个电源应该是出故障了。因为我发现它有时候神经病一样的又会输出14.8V,一下又掉到12.6V  该怎么修啊 ...

这种明显是外面哪一个可调电位器接触不良需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