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7换电池,将指纹排线撕断了,马家买了指纹延长线,等快递中...

楼主(2022-01-24):
话说i7排线真是反人类设计,开盖稍不留意,指纹排线就撕断了,而且指纹排线是连在背光组件上的,维修的话要么换屏幕总成,要么换背光组件,
就在马云家搜背光组件的时候,发现了如下神器,据说安装简单,修复好后home能用,指纹识别能用,就是3d-touch会废掉,当然3d也没啥用,废掉就废掉了,等待中...

网友:
这设计就是不让你随便拆开

网友:
没听说这个难拆的,只能说你干得太少没经验.自己换电池拆坏听筒排线,显示排线,3D排线不少见。

网友:
本来修理是需要参考拆机手册或网文的,但是往往相信自己,然后就是钱包受伤。。。

网友:
不是反人类  没拆过当然说不好拆了!

楼主:
货到了,根据视频,拆下屏幕上的钢板,然后将连接主板和连接指纹的排线割断(图上红框),装上新到的延长线,装回钢板,上机测试,果然指纹和home都恢复了,只是3d-touch没用了。
分析原理可能是这样,手机原配的排线,进了背光组后,分成了2路,一路进了3d-touche,一个再伸出来连接指纹排座,排线断裂后,延长线的作用就是将指纹排座直接连接进主板,这样指纹就能正常使用了,而3d-touche由于没有连接进主板,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网友(2023-02-12):
你以为没有风险啊????

我说IPHONE都是有,,,普通人很难的

网友:
拆之前应该先多看看拆解视频,这样心里才有数

网友:
拆之前看看视频 螺丝拍照放好

网友:
自己动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