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B+的另类校准方法

楼主(2022-01-24):
被校设备:福禄克17b+

被校原因:DCmA档误测220VAC交流,用原装保险丝没事。后来用铜丝替代,烧了保护电路,修好后20mA显示19.9,按说也能用,但看着不爽。

需要的工具:

  • 3VDC电源或可调稳压电源;
  • 高位万用表;
  • 信号发生器2台;
  • 镊子、导线若干。

校验过程:

     由于没有标准信号源(太贵),刚好单位有信号发生器(便宜的23百一台,贵的1千多点)。这2个信号发生器最大只能产生25mA的电流,还差5毫安怎么办?根据并联电路电流相加的原理,用2台!20+1015+15,怎么高兴怎么来!
用高位万用表测好,信号发生器都可以微调,最低0.01毫安。调出30毫安备用!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打开万用表电池盖,揭开保护膜:
给万用表加上3VDC电源,开机,档位选DCmA档,然后用金属镊子短接右边“上“”和“中“间的金属点,时间长点,听到“滴---”的一声,然后松开。此时屏幕上有个闪电的符号出现,然后输入备好的30mA信号,此时显示校验前的数值我的表显示29.8mA按一下“hold”键后显示30毫安。不要动信号源,然后万用表关机。再打开测试就准确了。

如果没有信号源用20~24V可调电源加上可调电阻调出标准的30毫安(信号发生器的电流输出档电压测量分别为20VDC和24VDC),理论上可行我没实验过,不能保证。

怎么样,校验带+的福禄克是不是soeasy!只要有表格中的标准信号,校验很方便,老板再也不担心我调的设备不准了!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来呢?。。。。权限太低,想为大家提供方便比较困难哪!

网友A:
二级照样传图,你不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照样传图,你不会而已

传了图显示字节数超了,不想压缩图片,就这样吧

网友:
图片呢?只看到楼主本机的图片链接地址

网友:
论坛强迫症真多

网友B(2023-04-13):
其实这样还不是太准。应该把表放在冰箱里放一夜拿出来立即校准,然后再加热到50度校准一次。这样才完美。

网友:
保险丝还是得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样还不是太准。应该把表放在冰箱里放一夜拿出来立即校准,然后再加热到50度校准一次。这样才完美。 ...

没用的。元件的滞后效应在三位半看不出来。老老实实在23度校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情形是由于浪涌电流对采样电阻的永久性改变。所以说不要用铜丝替代保险,太危险

网友(2024-03-19):
图片的连接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