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升改善机械硬盘IO性能?

楼主(2022-01-24):
前段时间用移动硬盘当玩客云的存储,最近收益突然降低到2、3毛,客服答复是硬盘IO性能不足,硬盘await值高达10+正常应小于2,导致程序卡死,跑不起量。
请问如何优化改善,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改善硬盘性能?

网友A:
恩山也看到你,机械盘寻道慢,怎么优化都没用

网友:
如果是PC平台,可是组硬盘阵列提升机械硬盘的性能,老母鸡的话,只能上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山也看到你,机械盘寻道慢,怎么优化都没用

谢谢!只是我觉得收益比我那块500G屏蔽了30G坏道的笔记本硬盘还差,说不过去啊!

网友:
使用自己的电力和算力为别人挖矿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改善硬盘性能?

那就摆烂

网友:
容量不大的话搞个淘汰的u盘

网友:
你这问题就像问10块钱怎么能当一百块钱花一样
10块钱当一百块钱花还有点可能性
你这可以考虑怎么将这个机械硬盘卖了赚一个固态的钱

网友:
吹掉机械硬盘的缓存颗粒 换成同规格下最大容量的? 再刷下固件?

网友:
如果是PC机还可以设置内存分一部分给硬盘做缓存,别的没什么好办法,只有换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只是我觉得收益比我那块500G屏蔽了30G坏道的笔记本硬盘还差,说不过去啊! ...

我500g的收益6-7毛.240G的收益两块,没得救了

网友:
试试PrimoCache有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00g的收益6-7毛.240G的收益两块,没得救了

500G和240G都是固态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G和240G都是固态盘吗?

500是机械,机械跑cdn不行

网友:
说道寻道速度,现在的新硬盘,寻道速度几乎都是18-19ms起,手里有10年前的1T蓝盘,寻道速度12.6ms。

网友(2023-02-22):
我最差的一天5块多点吧。
盘还是用3.5的比2.5的5400转寻道强多了,500G的3.5盘你不会没有吧????????

网友:
这么古老的帖子都能翻出来

网友:
500G笔记本硬盘,一天就7毛,勉强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