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9F04T4ANCQH1用什么主控开卡比较好

楼主(2022-01-24):
原来是intel H10上的颗粒,272脚位的,颗粒ID 89D40C32AA00,双贴在ps3111上开卡,同id的29F04T2ANCQH1可以在ps3111上开卡,这个就不行,看id也没问题,所以不知道用什么主控开卡比较合适。

网友A:
在AS2258上开成SLC模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S2258上开成SLC模式比较合适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开卡失败了,同样的设置,29f04t2ancqh1开slc倒是成功了,所以我也搞不懂id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开卡就是失败。

网友:
59XT啊,59XT开不过就去垃圾桶

楼主:
2022.1.26更新,今天双贴在了as2258的U盘板子上开成功了256G的SLC模式,之前开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是转接贴的关系,现在用了X浪那边买的转接贴,虽然ce不连续,但是开SLC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B:
同样的颗粒  在59tx上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颗粒  在59tx上

N18搭慧荣和群联都掉速特狠,我N18还是上AS2258转成M16

网友:
同样的颗粒

网友C(2022-09-10):
引用 楼主:
2022.1.26更新,今天双贴在了as2258的U盘板子上开成功了256G的SLC模式,之前开失败的原因找到了,是转接贴 ...

楼主这个as2258板子有链接吗,我找了找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as2258板子有链接吗,我找了找没找到

买ps3111的u盘板子,然后把主控换成as2258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A:
在AS2258上开成SLC模式比较合适

求教一下,CQH1在AS2258上怎么开SLC?

网友(2022-11-27):
一样的颗粒,不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