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寻小容量高速U盘,AC68U无线路由器的梅林固件使用“虚拟内存”需要插一个

楼主(2022-01-24):
用AC68U无线路由器的梅林固件,使用“虚拟内存”需要插一个U盘,“虚拟内存”功能在打开前会对U盘做一个性能检测,要求 读性能>20MB/s, 写性能>30MB/s,U盘容量只要1GB以上即可,测了几个手头的U盘,写性能均不满足要求。请问大家有没有合适的U盘推荐?USB2.0或者3.0接口的都可以。

网友:
随便一个3.0的MLC优盘,在2.0上,基本都能跑出这个速度

网友A:
楼主在江浙沪地区的话,私聊我,可以送个32G  3267ae主控

网友B:
我直接把达不到要求的U盘拔了,好像可以更该这个要求的。写入30M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江浙沪地区的话,私聊我,可以送个32G  3267ae主控

非常感谢,暂时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把达不到要求的U盘拔了,好像可以更该这个要求的。写入30M难度很大。 ...

是的,可以通过修改文件来降低对U盘的要求,我手头的U盘测下来写入只有7MB/s,怕改小这么多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我好像有牛屎3267的在2.0都有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