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双口openwrt 怎么设置 求助

楼主(2022-01-24):
整了一天了,都没整好。

想做成下图的连 接。

目地: 群晖上两个网口都是千兆,想让群晖虚拟路由,网口1连主路由,网口2接电脑,能上网。

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以前搞过windows系统的两张网卡桥接。很多年前与同事共用一根宽带,他电脑上装两张网卡,一根进,一根出,我电脑接他的出口上。省一个交换机。openwrt没搞过!

网友B:
群晖桥接很麻烦
你让群晖做路由带拨号带dhcp,然后连接路由在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windows系统的两张网卡桥接。很多年前与同事共用一根宽带,他电脑上装两张网卡,一根进,一根出, ...

我就是从电脑上把网卡换到群晖上的。 还好,刚才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桥接很麻烦
你让群晖做路由带拨号带dhcp,然后连接路由在连接电脑

刚才弄好了。把群晖的OPENWRT 设置成交换机模式搞定

网友C:
群晖网口做交换机太浪费了,openwrt旁听就行,可以做成旁网关模式、旁路由模式、或者透明代理模式,电脑接主路由网口,openwrt的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网口做交换机太浪费了,openwrt旁听就行,可以做成旁网关模式、旁路由模式、或者透明代理模式,电脑接 ...

做交换机也是弥补小米路由上只有2个LAN口的。因为主路由一口联着一台电脑,另一口连着黑群,都占满了,但是我还有一台电脑,这台电脑要经常和主路上的那台互连。所以只能把黑群当交换机用。OPENWRT 我是刚开始用,很多不会,就交换机模式,让我在网上查了一天时间,才整成。   话说旁路由,我真不知道它和主路有啥功能上的区别,感觉自己没啥需要旁路由的。

网友D:
目前我的是这样的,猫---->群晖虚拟爱快wan1拨号,网口2接交换机,爱快分配ip地址,目前运行稳定,需要教程的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的是这样的,猫---->群晖虚拟爱快wan1拨号,网口2接交换机,爱快分配ip地址,目前运行稳定,需要教程 ...

我只所以不用群辉拨号还有一个原因:小米路由拨号我能在手机端远程看到公网动态IP,这样域名不能用时,公网IP能访问。如果我用群晖拨号了,那远程情况下,域名不能解析时,又不知道公网IP时,那就不能连群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