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加深套筒批头 品控差异很大 大家有推荐么

楼主(2022-01-24):
想买套筒批头用于手电钻, 上某宝看了下。发现x林 x派 x恩这些店铺的加深套筒   品控差异很大 貌似一样的货 。表现为套筒壁的厚度不一样 长短不一样 容易断。。
想买一些来拧螺母 比如有时候拧自行车的螺母。大家有推荐么

注意 是批头哦  最好是加深那种

网友A:
  世达 普通用用很好 ……

网友B:
要那么厚干嘛,6.35那柄才是短板

网友:
大螺母还是用12.5的方头.
6.35 适合小的强度不高的地方.

网友C:
套筒用于手电钻,你除非是电扳手,否则不可能干坏的。

网友D:
家用中飞就可以 你能用多大的力  小螺丝 螺帽随便买1  2 块的够用  要求好的还是世达的就是贵
在单位和女工开玩笑说女孩子拧螺丝有两种情况 1拧不紧 2拧太紧拧断了

网友:
买1/2 加深黑套筒头  再买个1/2转批头

网友E:
6.35买了绿林一套加深的 还不错   如果是1/2 买过一个世达的21的 很结实 拆汽车轮胎用

网友F:
我怀疑这些牌子都不一定是自己生产的,有可能是从不同渠道进的货
买过一套x林加深的,发过来有个单子,写的是别的牌子,壁厚也有薄有厚,平常打打小螺丝也能用,需要拧很紧的时候,就用大飞了
以前还拍过一套这家的钳子,拍完觉得这商品描述的广告味儿太大了,商品描述里也出现了其他品牌的字样,而且这价格都能买田岛了,于是退了
这家以后不想碰了,感觉还不如买没牌子的呢

网友:
我用那种电动扳手的,随便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达 普通用用很好 ……

世达还不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厚干嘛,6.35那柄才是短板

也是。不知道6.35那柄扭20mm算不算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筒用于手电钻,你除非是电扳手,否则不可能干坏的。

这样子。没用过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中飞就可以 你能用多大的力  小螺丝 螺帽随便买1  2 块的够用  要求好的还是世达的就是贵
在单位和女工 ...

中飞,我了解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5买了绿林一套加深的 还不错   如果是1/2 买过一个世达的21的 很结实 拆汽车轮胎用 ...

绿林的,买20mm,会不会,柄容易短,成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怀疑这些牌子都不一定是自己生产的,有可能是从不同渠道进的货
买过一套x林加深的,发过来有个单子,写的 ...

是啊,我就是你这个想法。浦派起码比绿林强,这里指批头。不过套筒感觉绿林和浦派都是同一种渠道拿货的。

网友(2025-09-30):
自行车上基本没有用套筒的地方吧。

网友:
题目说得不清不楚的,说是套筒,又说是批头,到底是什么?拿个样子拍个照片好吧,拿笔画个草图也行。

网友:
直接买华丰的啊

网友:
买贵的基本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