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大家看这个芯片用什么主控做优盘好点呢?H25QFTMF4A8B

楼主(2022-01-24):
拆了两个完好的固态硬盘,得到两颗芯片,大家帮忙看看,用啥主控做优盘比较好点呢?单帖还是双贴呢?谢谢大家!

网友:
慧荣对SKhy的颗粒兼容性不好,自动匹配的固件通常不能用,换固件虽然最终能用,但是很麻烦。

网友A:
2颗512,上2258H啊

网友:
ps3111,我认为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
有钱 2258H全程不掉速
没什么钱 3111 关SLC 读400写140
没钱 2258XT 爽死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颗512,上2258H啊

那么请问,2258h和2258xt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23-03-06):
慧荣刚出了个2259xt装上这个根本就不认

网友:
稳定就2258H

网友:
不太懂,帮顶让大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