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简单试用一下新款SM2246EN固态U盘

楼主(2022-01-24):
一,趁着晚上有空就简单试用一下
二,改进了什么;
1.改进一路供电,单独分支了一下,
2.桥更换为ASM235
3.PCB是塞孔工艺,
三,是否支持双晶缓存;依然不支持,但是可以上单晶1G缓存,那个小的滤波电容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去掉了

四,稳定性是否有提升;怎么可能有提升,第三版的微冷版本已经非常完善了,当然分支了一路供电当然更好,理论上更稳定,套用厂商一句话,我可以用不到,但是你不能没有,有总比没有强

五,兼容性怎么样;这里再强调一下,ASM的桥我用到现在兼容性最好的是1153E,ASM235只是多集成了TYPEC接口,兼容性ASM235=ASM1351

六,不足之处;任何一点改进都值得表扬,但是PCB用黑色的亚光与微冷紫色的比起来简直太丑了

七,是否值得购买;有的买就去买吧,不要在挑三拣四了,你直接去问微冷会不会再做了,现在成本太高了,有的买就不错了
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所有的我全都要

八,本人懒,从来不跑圈,就简单跑了200G,双贴04T 总共1T,没有发现问题,忘了说一句,这不是微冷做的,是怡红院做的

网友A:
EN就是太大了,如果搞成单贴能小一圈。

网友:
我更喜欢用M2 2242+ 2242硬盘盒,体积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就是太大了,如果搞成单贴能小一圈。

不是不能做,做出来有多少人能买,而且现在一次都是1000片,成本就是7W块钱了,低了数量厂家也不做,谁不想做多品种,但是如果卖不出去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网友B:
看到图上那个叠层电杆,我想到了方力903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上那个叠层电杆,我想到了方力903的广告

你还是没有仔细看啊,没看到我直接把那些叠层的电感全干了,换上了超大的顺络电感,要的就是这种土嗨大力出奇迹

网友:
比起紫色,我还是更喜欢黑色PCB

网友C:
这路供电是桥接的供电,可以采用内部供电,也可以用外部供电。这路供电跟46EN那边一点关系没有。
依我的理解是1351涨价太高了,或者不好买,所以选择较好买的235cm。缓解供应上的紧缺。
就换了一个桥接,其它不动,所以提升=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路供电是桥接的供电,可以采用内部供电,也可以用外部供电。这路供电跟46EN那边一点关系没有。
依我的理 ...

非常正确,1351成本太高而且难买。

网友:
你不说明我真看不出来。微冷那边确实有一版是黑色配13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正确,1351成本太高而且难买。

1351简直太离谱了,价格,目前我还是喜欢紫色的板子,反正提升等于0,而且现在46en的主控价格也是飞起,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供电是桥接的供电,可以采用内部供电,也可以用外部供电。这路供电跟46EN那边一点关系没有。
依我的理 ...

46en的主控价格也是飞起的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6en的主控价格也是飞起的离谱了,

确实,水涨船高了。

网友E:
我说怎么样 要么黑要么红要么紫,把阻焊做成白色的,就是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怎么样 要么黑要么红要么紫,把阻焊做成白色的,就是不听

哈哈哈~~~红,黑,绿,紫市面上都有了,就差猛男粉了

网友:
以前问过怡红院,他说只出成品,你搞的是套料板?

另外他啥时候放出来的?

网友(2022-11-10):
请教下楼主,这个2246en双贴0DFK连续写入温度高么?

网友(2023-10-08):
2246en双贴nw755简直不是一般的烫,没法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