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怎么远程管理

楼主(2022-01-24):
无限流量卡太多,插了个在随身WIFI上面放家里当路由器用,除了连接后进去外怎么设置远程管理呢。随身WIFI除了可以安装电池,貌似跟你们经常撸的那种不带电池的差不多。

网友A:
可以搞个openwrt路由器,然后装个frpc做个设置弄出去,我的现在就是自己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openwrt路由器,然后装个frpc做个设置弄出去,我的现在就是自己弄的 ...

特意买路由器没必要,随身wifi没发现openwrt固件

网友:
安卓系统的话,刷机,装个向日葵之类的软件。

网友:
现在各大营运商都已经普及IPv6,理论上只要打开端口能直接通过ipv6远程访问设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