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这个是众拾的120G固态然后不知道在哪里短接看下

楼主(2022-01-24):
那个俩个点是我用电烙铁接的没用

网友:
不知道,照例来说是这两个点

网友:
就是那两个点,没用就要检查电路板好坏了

网友:
有时短接的时间要长一点才能识别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板子,就是主控面那两个点,不好使的话看看焊盘有没有坏,建议飞两根线出来,断完上电再松开,群联挑桥接,1153E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