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准备移植的笔记本(奥特蓝星)小喇叭(HP3608TX)

楼主(2022-01-24):
    事情是这样的,准备把一台老掉牙I3一代的ACER换I7的时候,

拆面板没注意把喇叭线扯断了,有点狠,焊盘都扯掉那种。。。。

没办法修复必须换啊。

好在之前那台HP-3608TX因为是标称用了奥特蓝星的喇叭,

也确实音质非常优秀,所以淘汰后除了喇叭我好奇拆下来留着,

其他50卖掉了。

看了参数和搞坏那个一模一样,

估计笔记本喇叭都一样标准吧。

就是这货↓

一些参数。↑

虽然喇叭很迷你,但是还设计了倒相孔?

整块看起来很大其实都是空腔,可能为了音效特意设计的,

喇叭和箱体接触也用胶水彻底封死。

不过这也做的设计还是有效果的,音质确实很不错。

继续发扬拆开即毁的精神,必须破坏性开拆,

顺便看下空腔样子,一点点慢慢撬开,

到这里我以为完犊子了,以为整个塑料壳子都是它的支架是一体的,

没办法单独拿出小喇叭,后面才发现还是能剥开的,

胶水真是够劲,必须加上斜口钳剪开才行。总算分解了,

和ACER另一边幸存的喇叭对比下,这个厚度。。。。厚了好几倍啊。。。

没办法,喇叭只有一个,笔记本可以再买,必须破坏笔记本。

切瑳琢磨。挖挖挖。总算舒畅了。

巴适

上热熔

完工

网友A:
这里用热熔胶我感觉不靠谱,用AB胶可能会好一些吧???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手艺也是好手艺,可为啥总看和脏不拉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是好东西,手艺也是好手艺,可为啥总看和脏不拉几的呢??

Sən nə deyirsə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热熔胶我感觉不靠谱,用AB胶可能会好一些吧???

后面就是电池仓紧紧压着   其实不上胶都可以   本身就超出原来的 好几倍厚度

网友C:
鼠标垫不错啊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垫不错啊哪里买的?

啊。。。。那里出现 鼠标垫了?  我还以为 列文虎克  又回头去一张图细看  。
您是指那个坑坑洼洼的?坑坑洼洼怎么能当鼠标垫,那个是我acer老笔记本的A面,

我就说嘛  我拆的时候 远离电脑桌怎么会拍到
我的鼠标垫 用的是  高拍仪配送的 一张很大那种 那确实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