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欧讯KG-679对讲机拆解

楼主(2022-01-24):
欧讯KG-679对讲机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本想拆开试修一下,发现结构紧凑特殊,放弃了。电池鼓胀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507-1-1.html

后壳没有螺丝,只有图示卡扣固定,很牢固。暴力撬开

采用自攻螺丝固定,导致金属碎屑一地,不让拆吗

电位器接触不良,本想拆开试修一下,发现结构紧凑特殊,放弃了

欧讯KG-679对讲机无声,7368G芯片损坏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006-1-1.html

网友A:
要是我就往电位器里灌猪大油,反正也是拆不开

网友B:
电位器其实很好拆,用电烙铁加点锡,先焊上面3个点,压下去,在焊另外2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往电位器里灌猪大油,反正也是拆不开

密封的,貌似不好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其实很好拆,用电烙铁加点锡,先焊上面3个点,压下去,在焊另外2个点。 ...

不太好焊,之后分解也比常见电位器麻烦。

网友:
还可以,质量上来了

网友:
对讲的电位器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

网友(2024-07-02):
喇叭没给个特写啊。口径,阻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