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老式触摸台灯

楼主(2022-01-24):
好几年前的,灯管台灯。
wechat_upload164302898561eea1f973a2e
wechat_upload164302898661eea1fa827b0
wechat_upload164302898761eea1fb7e482
wechat_upload164302898861eea1fca02b4
wechat_upload164302899061eea1fe033c6
wechat_upload164302899161eea1ff28ee8
wechat_upload164302899261eea2003f64a
wechat_upload164302907761eea2551e39f

楼主:
灯管13瓦,亮度相当于5瓦充电led台灯。

网友:
灯管触摸开关,倒是没见过,LeD的倒是修过。双光的。

网友A:
确实,我一看是节能灯的,还以为的故意吊眼球的呢,没想到,后边真看到了有专门触摸芯片和PWM芯片,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如何调光的,高科技啊,第一次见。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这种灯,一般来说,调光也只限于输出电感的感抗,曾经有所谓2挡调光,就是这个电感带抽头,开关的两头接电感中心和一个边,然后通过开关切换,接到灯管的一个脚,然后灯管另一头一般是接一个0.1的电容,或者双电解串联的中心头,灯管剩余的两端另外两头,是接的谐振电容,当电感全部接入时,亮度低,半数接入时,亮度高,好像是这个意思吧?还有个空档,哪边都不接,灯灭。
这个电路,我理解为,8脚芯片A143404(查不到,因为上面的大字看不清)应该是触摸调光的PWM产生芯片,这个芯片去控制Q2,姑且认为是双硅,这个双硅串联在电感上,或者并联在带抽头的这种电感上,通过PWM脉冲控制其导通∠,短路掉部分电感,实现亮度的提升。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讹误,有修过这玩意的,可以给个意见,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这种灯,一般来说,调光也只限于输出电感的感抗,曾经有所谓2挡调光,就是这个电 ...

上面那一行,SGL802?常见的是SGL8022

网友:
零几年我也有台灯管护眼灯,烧功率管后改成节能灯E27螺口,拧上灯管外形LED暖白球泡灯,减少蓝光对眼睛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一看是节能灯的,还以为的故意吊眼球的呢,没想到,后边真看到了有专门触摸芯片和PWM芯片,就是不 ...

这里说的触摸台灯,应该指的是触摸开关,非触摸调光。感觉那也不是什么PWM,只不过TTL或CMOS的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一看是节能灯的,还以为的故意吊眼球的呢,没想到,后边真看到了有专门触摸芯片和PWM芯片,就是不 ...

没有调光功能,只有开跟关,按一下开,再按下一关

网友B:
没有调光弄触摸功能太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调光弄触摸功能太多余了。

打算拆掉原来的灯管,改成LED触摸调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拆掉原来的灯管,改成LED触摸调光的。

不要改LED灯,原来的三基色灯管对视力有好处,现在的LED找不偏色的也不容易找到。

网友:
看了这个想到我还有一根全新的欧司朗灯管,怕有1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改LED灯,原来的三基色灯管对视力有好处,现在的LED找不偏色的也不容易找到。 ...

先不改,等灯管挂了再说,反正这个也用了八年了,寿命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