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直驱角磨机

楼主(2022-01-24):
捡了一个48v 300w 12000高速电机,pdd买了个8mm主轴 组装了个角磨机

楼主:
直驱声音比齿轮传动声音小多了,主轴同心特别好,锯片一点也不抖,切割东西劲头大,就是转速有点吓人,手里像拿个陀螺仪一样

网友:
别闹啊 成品角磨机用着都提心吊胆!

网友:
不错,就是要当心,我775做了一个,力小点,,能调速

网友A:
这么高转数能拿稳不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转数能拿稳不要注意安全

还是加个标点吧,要不总觉得你说不要注意安全

网友:
头重脚轻,拿着小心点.安全第一.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看样子是997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加个标点吧,要不总觉得你说不要注意安全

大意了没加标点抱歉

网友:
这是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吧,要注意散热的。改角磨机不安全也有点浪费,可以加er夹头,做个小铣床用

网友C:
建议装上两个手柄,双手握持才安全

网友:
这转速想想都怕
跟楼上一样的建议加个手柄双手握持,马步要稳

网友:
角磨机,云石机,没有机械锁和电子锁的都不会再买了,反弹差点切断我的脚趾头

网友:
磨片换个大扇叶,拿着直接能离地起飞吧

网友:
自从砂轮片飞出一次,把天花板打个坑,我再也不敢用角磨机了,吓死个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装上两个手柄,双手握持才安全

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一个厨师找一个大师花了一千两银子买来切菜不切手的秘籍
打开后只有四个字: "双手拿刀"....

网友:
加个调速和过流断电吧,再来个按压开关,松手断电。

网友:
改台钻还好点,改手磨机我真心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