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耦隔离继电器驱动模块和MOS管开关模块

楼主(2022-01-24):
都是很便宜的,价格2元左右。
光耦模块真不理解,继电器不是已经隔离了吗?好像是为了速度更快。
关于一个光耦合继电器的原理图的一个小疑问。请高手解答???????一样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8%80%A6&page=1

5V继电器很好。

网友:
光耦是为了隔离控制信号源(比如单片机的IO脚)和继电器控制电路,以防止意外情况下(比如控制继电器线圈的三极管c-b/e-b之间击穿)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倒灌进控制信号源,导致信号源损坏(比如把单片机烧了)。一般要完全隔离的话,规范的设计是光耦和继电器线圈电源使用各自的地,比如继电器使用PGND,光耦使用SGND

网友:
继电器只能通或断,开关速度也慢,MOS开关速度快,还可以控制导通角度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