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UT61E万用表背光改造最终篇(软硬件开源)

楼主(2022-01-24):
UT61E 背光改造第一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265-1-1.html

前言:
鸽了一年多终于有时间发布最终版本了,伴随着他弟弟61E+的出世,61e的热度也小了不少,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用表愉快,给你的老61e装上一对大眼睛!此次改造为最终篇,软硬件完全开源,禁止个人或公司商用,欢迎大家来指出不足和参与日后的改进,欢迎喜欢diy的同学一起来相互学习玩各种有趣的东西。背光板要打1.0mm板厚!单片机烧录要调成最低频率5.5296MHZ,开发工具为立创EDA

特性与功能:
Ⅰ、优点:
①省电,背光启动10ma电流,关闭状态下单片机进入休眠后UA级别电流。
双击REL打开/关闭背光常亮,长按REL亮10s,双击HOLD切换自动关机与串口通信功能。
③未加入调光功能,对原表没有干扰,开关机跟随61E的硬件电源开关,关机状态下背光板不耗电。

Ⅱ、瑕疵:

①如果同时改装了自动关机和背光的话,背光常亮开启后表自动关机了,背光就会一直亮着,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修改,请记得手动关闭背光常亮。原因是为了省电考虑,背光开启状态下单片机可以进入休眠省电,如果与自动关机时间同步就会一直计时不能进入休眠状态,单片机耗电量约等于61E自身,加上LED的耗电整体功耗就不小了。
②单片机进入休眠后打开背光或者切换自动关机串口通信需要多按一次按键来唤醒单片机,同样是省电考虑。
③由于61E在换挡电容频率,mA与A挡之间会切断电源总开关,所以加入钽电容防止单片机掉电后还得手动开启背光,背光在这两档切换时会小闪一下是正常现象!

改造流程:

Ⅰ、先上实物图与测试烧录流程HOLD,REL丝印在分享的PCB文件中已经对调

①测试:
给9V或以下电压,再高了LDO可能会烧,可以看到PCB上有三个测试点,短接TP1与TP3,用镊子短接TP2后放开两次或者放开1.1s再短接,模拟REL键的功能。能打开关闭灯光或亮10s自动关闭,背光功能即正常可以进行后续操作,如果功能不正常请检查4个MOS管,接地不良的烙铁非常容易焊坏!测试后别忘了断开,对自己有信心的可以不测试

②单片机烧录:
需要准备一个CH340或者其他USB转TTL的串口线!RX接TX,TX接RX,先点下载后上电,如果点完下载没反应说明单片机没复位或者驱动没有安装正确,还可以尝试其他usb接口或者重启电脑
单片机选择对应型号且需要调至最低频率5.5296MHZ,程序选择led.HEX文件

Ⅱ、改装方法:
①拆机就不讲了大家细心点,背光板焊接需要4根细线,注意一定要使用细线,否则盖子可能会合不上,中间的塑料螺柱是嵌套结构,需要注意是否压到你的线,焊接推荐采用如图向下的焊接方法便于穿孔,先焊线后使用双面胶对齐圆弧粘贴

******自动关机/串口切换为选装,不需要可以不看星号内容******

自动关机需要额外焊接一条线,用烙铁翘起主控的左起从上到下第9脚,并焊接该引脚(芯片引脚不是焊盘)至背光板的AOFF焊盘即可实现双击HOLD切换自动关机与串口通信,如果只需要自动关机,翘起该引脚无需焊线至AOFF

*******************************

②焊接粘贴后把屏幕先装回,线从中间圆形螺丝孔穿出,检查背光板和主板之间无短路,有的表不剪原件脚,需要手工修剪否则会顶到背光板,这一步很重要!

③检查无误后焊接背面走线,V+,VB-对应背光板的VCC与GND,其余HOLD/REL按丝印焊接背面测试点即可。注意贴边走线,电容可以当线卡,塑料螺柱是嵌套结构需要注意贴边走线,如下走线供参考。此步做完后续就可以装壳子使用了!

(需要指出如果你喜欢别的按键,可以更改HOLD/REL至其他测试点例如红黄键的测试点,但是经测试,REL作为背光的开启按键无论是双击还是长按各个挡位均不影响正常功能,HOLD即使不使用自动关机功能也需要焊接!

Ⅲ、原理图资料与粗测数据:

附上富人下载和百度云,包含整套PCB工程、GERBER、程序,感谢支持!贴上小群:36754089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ic37RcjJbal4Z7NadUOmw
提取码:3xb8

补充内容 (2022-2-6 12:40):
原件在优信或者立创商城可以一站买齐,优信便宜!

网友:
这样的图文描述,连我这样的小白都看明白了。

网友A:
有配件卖吗。

网友:
附件+网盘 真正的分享

网友B:
伸手党又该要套件了

网友:
已经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我的好好学学,也试的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伸手党又该要套件了

伸手党是连表一起要的

网友:
厂家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配件卖吗。

力创商城或者优信家可以一站买齐!

网友:
我有一套,到手两三年了,没装机器上呢
忙到没心思折腾

网友C:
主要是为啥非要盯着UT61E不放呢?价格便宜吗?

网友:
优秀,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花心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为啥非要盯着UT61E不放呢?价格便宜吗?

保有量大,便宜,年轻人的第一块4位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有量大,便宜,年轻人的第一块4位半

这个表多钱买的算便宜呢。刚看了一下各大平台售价参差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多钱买的算便宜呢。刚看了一下各大平台售价参差不齐。

以前61e+没上的时候,代理全新大概是250左右包邮,想收二手或者新入参考这个价格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61e+没上的时候,代理全新大概是250左右包邮,想收二手或者新入参考这个价格 ...

为啥一年前买的61E,要360多呢?应该是降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