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两个过零触发光耦,是不是可以做个固态继电器, MOC3063

楼主(2022-01-24):
可控硅也有。。。三极管,电容,电阻都有。
好像还可以做电机PWM调速。。AC220V

网友:
材料都有,那还问啥,这个电路简单,搭棚分分钟出结果

网友:
MOC3063是过零触发,与PWM两码事。

网友:
这模块我做过,如果是固定电压使用,前面可以省略一些,只需要一个电阻限流。

楼主:
MOC3063,,买了N年了,,,一直不懂。

据说前面接个555脉冲,就可以PWM调压。

楼主:
加个遥控,远程的,是不是可以控制插座了?比继电器好吧。

网友:
MOC3063是过零触发,用于交流回路没问题,但是PWM是直流回路,一旦可控硅导通,就无法截止,怎么能PWM。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简单,我都做好多个了,两个电阻一个BT136,指甲盖大小

网友:
固定输入电压或者收入电压范围变化比较小的的光耦可以直接电阻限流,另外5V以上的输入电压还可以串联一个红色LED作为输入指示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C3063,,买了N年了,,,一直不懂。

据说前面接个555脉冲,就可以PWM调压。 ...

真的想PWM调压,前级用555产生可调方波,并将可控硅改为MOS管即可实现。

楼主:
R2要改成150以上

楼主:
要接两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简单,我都做好多个了,两个电阻一个BT136,指甲盖大小

你这种简单电路没有过零触发功能。

楼主:
这种光耦也不贵,很有用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简单电路没有过零触发功能。

在光耦内部的

网友:
我是回复goclear的,他只说有两个电阻、一个BT136,没提到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简单,我都做好多个了,两个电阻一个BT136,指甲盖大小

哦,代替机械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想PWM调压,前级用555产生可调方波,并将可控硅改为MOS管即可实现。

那就不是交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