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高分屏,只有背光亮,没有图像,各位大佬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2-01-24):
自己买了个阿童木主板,原屏幕接口是edp30pin1920×1080屏幕11.6寸,想换个同样接口的1280×800屏幕7寸,只有背光亮,没有图像,各位大佬怎么解决呀

想做一个小掌机

网友:
伙计,不是接口一样就能用的,最起码你的地分辨屏是不支持1080分辨率的,而且固件不一样,不识别也是正确的。今天的液晶显示屏不是昔日的显像管大小通用。

网友:
edp按理说能向下兼容,不行就是固件不支持

网友(2022-03-03):
屏驱动芯片的驱动不对,就不能显示的,显示屏这个接口是一样,但是驱动芯片不一样,

网友:
屏参与与板载驱动系统参数不匹配。

网友(2022-09-06):
屏参与与板载驱动系统参数不匹配,有没有跳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