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罕见的万和热水器E3故障

楼主(2022-01-24):
万和的热水器,最近出来个奇怪的毛病,
就是洗澡中途不能关水,一旦关水重开水,
就出现E3了,此后重复开关水,都是3秒后E3。

在开水到出现E3之间,除了有水声,
热水器没有其他动作,风机不响,打火也没有。

但是,只要是一段时间不洗,第一次打火,
总是能正常点着的,无论洗多少时间,
只有不关水重开,都是正常的。

想过风压,水压,点火针,但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点火才出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产生这种故障啊?

怎么想也想不通,版里大神多,
请教下大家啊,谢谢了。

这里闪E3,运气不好拍几次都没拍到。。。

网友:
不稳定查电容

网友:
先检查水流传感器及电路。

网友:
E3代表什么?每个热水器都不同,侧面一般贴了解释。
第二次点火不成功,重点查电容。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6%B0%B4%E5%99%A8
故障情况一样,你可以参考

网友A:
我的万和出现E1,最后换主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和出现E1,最后换主板解决。

我的万和出现E1。最初2次能打着火,后来得4-5次才能着火。拆开看看,结构太复杂,故障又不确定,懒得下手。直到1个月后风机彻底不转了。按网上的大神指导,需要拆风机检测。拆风机基本上整个热水器全部解体了。于是检查风机启动电容,这个最简单:电容为0。花5元钱买一个,一切故障消失,点火一次成功。

网友:
先看有没有点火脉冲,如果有的话,检查打磨点火针。

网友:
大概率熄火后水温持续升高温控器动作了,温度下来温控器恢复就好了

网友:
附议。我的万和就出现过类似故障,检修师傅换了风机电容后解决。

网友:
我家的万和是换了4个电源整流管才行的,原来的是M7,现在换的是S6M,

网友:
这个牌子热水器E3故障是通病,无法点火。应该是设计问题,更换整个热水器解决问题了。
你要暂时解决的话,我发现故障的情况是冬天、水温高,因此对症下药,水温调低、水流开小,有时候可以暂时不出现此问题,但这样洗澡就是受罪!

网友:
看来像是出水温度探头问题,

网友:
E3 烟道不畅,风压过大

网友:
同换过风机启动电容,记不清是E1还是E3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对普通人是真头疼,我家那个烧暖气的不通气,点火的时候通气燃烧,停止点火了就自动断气 断气了又重新点火 总是反复 拆好几次不敢下手,辗转几次有人上门看看换个里面的小管子50块钱,说不能对调插座的零火线,我试试还真不行,对调了不通气,不明白原理,现在是要点火两次才成,哎

网友:
我的万和燃气热水器拆开外壳,里面有故障代码。

网友:
风压传感器换了没有?我觉得百分之九十是这个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