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绕线机

楼主(2022-01-24):
(图片)

网友:
外转子无刷好像是同心圆结构,绕线速度飞快。内转子无刷绕线机好像快速直线电机,带动弯曲金属管往复绕线。工频E形变压器绕线机,线圈架子安装在夹头,飞速转动架子绕线,装好线圈铁芯对插压入上胶。

网友:
好像还不错 还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电动三轮改绕线机

网友:
看着就像电动车电机。控制器也是。。。

网友A:
怎样准确的计算转了几转,没看到传感器,用电机的霍耳计算吗?

网友:
这是电动车控制器???和三轮车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准确的计算转了几转,没看到传感器,用电机的霍耳计算吗?

应该是计算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