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板不知道规格参数,单串18灯珠?是否3020?

楼主(2022-01-24):
向各位坛友请教,网上购买的LED灯板,是不是应该说单串18灯珠?是否3020?在不知道任何参数的情况下,如何判断输入电压?和灯板功率配什么驱动?谢谢

网友:
一个字--量,RC降压后,点亮少许,粗侧端压

网友:
下面写的18S1P,意思是18串1并,灯珠是3020的,单颗功率可以按0.2-0.5W算,电流看Vf,如果2.7-3的话就按100-150ma,电压

网友A:
既然是网上卖的,就要向卖家要参数。

楼主:
楼上二位都讲得比较专业,手头的吸顶灯那种8-12瓦的驱动不知道能不能接上试试?

网友:
丝印18S1P代表18串1并。这灯板板共18粒LED,都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网上卖的,就要向卖家要参数。

详情没有标出,估计也是不知道,只卖灯板而已吧

楼主:
用充电头5伏1安不亮,用12伏蓄电池接也不亮

网友B:
每个灯珠按3.3V估算,就是60V。

下面压降可供参考:

红色1.5-1.8v,

绿色1.6-2.0v

黄色1.6-2.0v

兰色2.2v

白色3.2-3.6v

红色LED是1.6V,

黄色约1.7V,

绿色约1.8V,

蓝色白色紫色都是3V到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灯珠按3.3V估算,就是60V。

下面压降可供参考:

我其实对灯电路不是很懂,看看慢慢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充电头5伏1安不亮,用12伏蓄电池接也不亮

5V充电头串一个电阻(几百欧到1K),点一个灯珠,量电压。X18,大概就是灯板的电压了。电流,上面有回复説了100-150mA。先调小一点,看看灯板热不热。

网友:
这种有色的灯珠,原本的颜色可以是蓝色,也可以是红色,因为亮起来的颜色不知道。先用个510kΩ上下的电阻加个二极管点亮。再测单个灯珠的电压,如果是约2.6V(或倍数的)左右,则正常的工作电压取3.1V以下为好,电流要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充电头串一个电阻(几百欧到1K),点一个灯珠,量电压。X18,大概就是灯板的电压了。电流,上面有回复 ...

按三楼说最大9瓦,准备找吸顶灯驱动试试,估计也是7到9瓦的灯泡里的灯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充电头串一个电阻(几百欧到1K),点一个灯珠,量电压。X18,大概就是灯板的电压了。电流,上面有回复 ...

其实一般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就可以直接LED压降,那种3V供电的万用表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般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就可以直接LED压降,那种3V供电的万用表除外。 ...

手头还真是只有3伏供电这种准备找颗5瓦灯拆驱动试试,再找7瓦试试,再找9瓦试试。。。

网友:
看板子标识18S1P 3020 2014/03/26,指18串1并,3020灯珠,2014.3.26年的板子。2014年的灯珠,一般是单芯片(可3V点亮),最多双芯片(可6V点亮),单颗灯珠最大工作电流在60mA—150mA之间。可以先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看看能否点亮,能点亮是单芯片灯珠,单颗工作电压3V,整版工作电压在54V以上。点不亮的话估计是多芯片串联的高压灯珠,可以使用6V、9V、12V电压逐级点亮测试,再判断工作电压。
此灯板最简单的判断工作电压办法如二楼所讲,使用阻容降压电路点亮,降压电容使用0.47uF以上;或者使用那种高压非隔离的恒流源(空载电压200V以上),LED端工作电流不超过100mA的点亮,可测出整版工作电压。
个人觉得这种标识2014年的灯板,要想使用恒流源的话,可使用54V(单芯片灯珠)以上或108V(双芯片串联)以上,LED端工作电流100mA左右的恒流源。

楼主:
没想到引了一群大佬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二位都讲得比较专业,手头的吸顶灯那种8-12瓦的驱动不知道能不能接上试试? ...

主要看电流,别超了,建议搭个RC降压或者直接用廉价塑料球泡的RC降压电路直接点,测出大体总压降来合单个灯珠电压,再按尺寸求功率,电流宁小勿大,这样寿命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灯珠按3.3V估算,就是60V。

下面压降可供参考:

现在白光LED的Vf貌似都低了很多,飞利浦2835的Vf都到2.7v了,额定电流下只有3v

网友:
有点像 , 作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