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黑鲨3手机不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修复

楼主(2022-01-25):
深圳一兄弟寄修游戏手机黑鲨3,说玩游戏,玩玩突然卡机,强制重启后就不开机了

据说黑鲨手机是史上拆解难度系数最高的手机,修理任何电子部件,都要拆屏幕

一堵屏下芳容,那兄弟小米售后去年7月份曾换过电池,保修标还在

再拆后盖,象个漏斗一样的嗦

屏幕后盖拆了才可拆下主板

根据用户说的情况,判定CPU被高温搞虚焊了的可能性最大,把运存、CPU干下来再说

用217度的高温锡植锡CPU,不然后续如玩游戏,几下就挂 了

焊好CPU及运存,并涂上散热硅脂,游戏手机就是牛,CPU都要用散热铜管

主板装回机壳中

再装上屏幕测试,开机了,耶耶!!!把各功能先测试好。

屏幕后盖打上胶水,固化2小时

完美修复黑鲨3手机,高温锡焊接CPU,应该是用得住的,说不定比原厂SMT回流焊的主板还用得住,兄弟又可以好好的玩几把游戏了!!

END

网友:
兄弟好手艺。CPU上的几个电容在植锡的时候要拆下来吗

网友A:
厉害厉害,植锡需要锡珠还是钢网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植锡需要锡珠还是钢网h

应该是钢网的,这么多点,锡球不得累死。。

网友:
厉害 取下来焊上去能开机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手机主人玩游戏疯狂,造成过热虚焊了

网友(2022-04-12):
讲个实话手机厂家就是摆烂,一个小小的手机满载不超过10瓦的功耗散热真的做不好吗,还不是设计时限报废好卖新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