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小年前把岳母家电视修好了,海信电视通病不是烧灯条就是烧电源板

楼主(2022-01-25):
海信电视通病不是烧灯条就是烧电源板,年关到了好不容易等来灯条配件,已经换两次灯条了。

楼主:
提示,不要太相信灯条测试器

网友:
换灯条不检测一下LED灯条的工作电流吗?

网友:
也不上个维修流程图啥的?

网友:
亮度调低点寿命长

网友:
粗粗一看,以为把岳母娘修理好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视机的亮度一直处于最大状态。建议还是不要调太亮,一是对电视机不好,影响寿命;二是对人眼不好,各种的不好。

网友:
我家也是海信电视,10年了,就电源板坏过一个二极管,我拆了个电脑电源上差不多在的二极管换上去代用三四年了没再出问题。估计你那电视是长期亮度开最大,又废灯条又加大电源负荷。

网友A:
眼花看错了,以为是 年前 把 小岳母 的电视机修好了,心里贼激动 想请教坛友 怎么搞定 大岳母。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灯条,然后降低功率使用,比如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可以延长寿命。原本的灯条功率可能超过了电源板的额定值,把电源板的功率承载也弄大。
大马拉小车,虽然有点儿浪费,但是放心啊!

网友:
经常拆修拆修,很快就是修海信电视的老师傅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花看错了,以为是 年前 把 小岳母 的电视机修好了,心里贼激动 想请教坛友 怎么搞定 大岳母。
...

哈哈,我也看成了小岳母~~

网友:
标题太长扫一下就误读了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的想象力

楼主:
退休老人的却是天天看,时间长亮度高,今天把亮度降了一点,2020年10月份换的灯条,过保时间不长。

楼主:
因为换灯条拆板拆屏,一直带着手套过程无法拍照记录,拍弄脏液晶屏和导光板,家里有宠又怕进去毛毛。

网友B:
海信,蓝画王,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信,蓝画王,简直了

没错!第一次换灯条的原因就是蓝画面,拆到底点亮呈海蓝色,好像麦景图功放仪表背光灯

网友:
降低亮度  和改小驱动功率    灯条测试测点亮不一定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好女婿,成就感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