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温控器继电器输出通过光耦改驱动外置NMOS管,可以利用很便宜的成品板

楼主(2022-01-25):
这个温控器功能比较全,质量不错,但是继电器输出,也能改成控制直流,就是把继电器重新焊出引线。

我改成光耦输出,就是把驱动继电器的地方断开,串入一个2K电阻和光耦,PS2501.
光耦输出接下拉电阻和电位器。
电位器的抽头接NMOS的G,这个很关键。电位器可以调G极电压不要太高。
其他电路和936控制电路后部类似。
这样就能控制一个外置电源了。控制加热丝24V的。
但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电源,把两个功能结合上。

楼主:
电路图,可以用8元的便宜温控板,24V的,直接用同一个电源,光耦都不用了。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380-1-1.html

质量不错的星河牌温度控制器。HAZY XH-W2403

网友:
你用同一个电源,直接单片机那里接MOS。

楼主:
其实接光耦,可控硅,直接控制220v的大电流。

网友(2023-12-10):
温度传感器不一样,如何控制!

楼主(2024-05-23):
各种折腾,不知道控制什么啊

网友:
都继电器了又搞成光耦换成可控硅,继电器隔离还不够吗?

网友:
继电器控制有声音呀,而且有寿命的,频繁动作的场合不好。

网友:
别用洞洞板了,还是打个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