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南威双速电钻扭力变小打滑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25):
下图右边这个双速款电钻,现在扭力变小是那里的问题?如何进行维修?现在拧到最大档位手都可以抓住,齿轮打滑。会修的朋友说一下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齿轮箱出问题了嘛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买个齿轮箱维修包自己换换就解决了

网友:
该不是弹簧废了吧

网友:
自己有没有拆过,还是没装好

网友:
有可能是大弹簧老化了,长期最大档压缩导致的。也有可能是打滑齿那个位置磨损了。用的不多前者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

电池没问题,有大容量电池包

楼主(2022-04-28):
扔了好久才有心情拆开检查,拆开看不出弹簧和齿轮箱有明显的问题。请教一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检查的?一套齿轮箱套件费用差不多半个机子了

网友B:
看看电机轴上的齿轮松动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轴上的齿轮松动没

拆反了,要拆另一头扭力环那边,多半是磨损了

网友D:
还没拆到位,前边弹簧顶钢珠那个片片也得拆出来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反了,要拆另一头扭力环那边,多半是磨损了

拆了,好像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拆到位,前边弹簧顶钢珠那个片片也得拆出来瞅瞅

钢珠两边都看了一下,没发现大的问题

网友:
电机上的那个齿轮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大多都是扭力调节的问题,就是齿轮箱有钢珠的地方磨损了 手头上有两把都是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只能是换,或者你试试给钢珠换大一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