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电源适配器坏了,查保险管击穿,4n60损坏

楼主(2022-01-25):
一台液晶12v电源损坏,查保险管击穿,4n60损坏,它的栅极对地接的贴片玻封的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稳压管也没写型号,不知道是多大的稳压管,现向大师们求助,有修过类似的电源吗?

楼主:
这个电源没用电源芯片,是分立元件组成的

网友A:
印象中应该是18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杂牌货  换个品牌的 十几块钱 ……

网友B:
直接换个剪线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剪线电源板

还是想修好呀,元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应该是18V的稳压二极管。

电磁炉上的igpt管栅极上并的是18伏的

网友:
这电源忒差了,不值 得修,,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修好才是乐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没用电源芯片,是分立元件组成的

板子背面应该有芯片吧,正面都没几个零件

网友:
背面有贴片电阻

网友:
不要修了,从电脑主机引出12V电源给显示器供电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背面应该有芯片吧,正面都没几个零件

没有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没用电源芯片,是分立元件组成的

应该有,在背面,没有的话的确不值得维修了,不过练手不错

楼主:
找到相似的图了,感谢3楼朋友,应是18伏稳压管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们的关注

网友:
烧保险的话,开关管一般阵亡了。400V的电容容量没了也会这样。桥的二极管都要检查

网友:
真是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