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漏电保护插头 新嘉荣LBY-1G

楼主(2022-01-25):
漏电保护插头是从老热水器上拆下来的,拆出来看看,

网友A:
呵呵,和我家那个老电热水器的一模一样,后面换了个嘉荣原厂的,拆开看过,后面出的嘉荣做工很不错

网友B:
老货好像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货好像没有偷工减料

现在的也是这样子,里面已经没什么可精简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也是这样子,里面已经没什么可精简的了

新的热水器直接插,没有带这个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我家那个老电热水器的一模一样,后面换了个嘉荣原厂的,拆开看过,后面出的嘉荣做工很不错 ...

这个插头好多就是插头和插排接触不良发热融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好像没有偷工减料

那个时候想法没有那么多,不像现在套路太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的热水器直接插,没有带这个漏电保护器,

这个插头零售也要七八块钱,厂家当然是能省就省,毕竟现在一般家里都有漏保了,再加上零电位端子的普及,还有水管也都是塑料的了,现在的用电安全比过去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头零售也要七八块钱,厂家当然是能省就省,毕竟现在一般家里都有漏保了,再加上零电位端子的普及, ...

主要是生产成本,这个线1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