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的一颗升压芯片、两颗主控芯片,谁知道资料哪里找

楼主(2022-01-25):
一个鼠标里升压芯片是B1t16,主控是BK3632.BU105。
另一个鼠标里没升压芯片,主控是BK3632.BU939。想知道BK3632下面的那个第二行的BU105/BU939是什么含义。

在AllDateSheet找不到这两颗料的规格书,升压芯片的丝印是B1t16,型号并不知道是什么。
大佬们知道别的什么网站找资料吗?(淘宝能找到BK3632参数,但没有准确的规格书)

升压芯片

升压芯片

BU105

BU105

BU939

BU939

楼主:
找到这样的资料,那块没升压IC的板子,估计是不能直接用锂电的。

网友A:
鼠标会要升压?这是升压芯片?这是ldo好不好L2只是滤波用的。主控下面一般是批次代码

网友B:
一节电池的鼠标,直接上铁锂电池没有问题的。

网友: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_x6hK9px8zf7BXfS7Prtw?pwd=kb57
提取码:kb5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的鼠标,直接上铁锂电池没有问题的。

小单体铁锂电池质量不好,容易内阻变大容量下降,要是比亚迪生产14500,10440小单体磷酸铁锂更好。零几年电子市场卖过,很不建议铁锂,都用三元锂加占位器没问题,随时充电以免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会要升压?这是升压芯片?这是ldo好不好L2只是滤波用的。主控下面一般是批次代码 ...

感谢解答。U2旁边L1,鼠标用一节1.5V电池,但查主控资料驱动电压是0.9-3.6V,推测U2是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K3632
http://www.bekencorp.com/index/goods/detail/cid/18.html

感谢回复,楼上解答了第二行,那么我找到的资料里有电特性就够了,需要知道工作电压范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的鼠标,直接上铁锂电池没有问题的。

想查下U2的输入电压范围,想用14500的3.7V锂电,铁锂3V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U2应该是CJ9107A

楼主:
下了这个附件,M币血崩,U1是BK3632啊

网友:
M币-55是要钱吗?

网友E:
应该不是DCDC,线性稳压器可能性,电感可能只是滤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DCDC,线性稳压器可能性,电感可能只是滤波用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鼠标用升压电路是很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前几楼那么回复

网友F:
直接百度方案吧,估计有很多成熟改造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百度方案吧,估计有很多成熟改造案例

并没有哦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单体铁锂电池质量不好,容易内阻变大容量下降,要是比亚迪生产14500,10440小单体磷酸铁锂更好。零几年 ...

铁锂过放没事的。当个电池用,别当个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过放没事的。当个电池用,别当个宝贝。

大单体铁锂有很多大厂生产,出厂前会循环测试,分选出好的出厂,尽量不要低于2点4伏,偶尔过放比三元锂电稳定。电池买来用的,根据需要买,避免存放超过5节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