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接口故障 发现插到USB3.0口不识别

楼主(2022-01-25):
手里一个山寨优盘,速度倒还可以,一直是主力优盘,最近发现插到3.0的U口不识别,2.0能正常使用
如果缓慢地插入3.0U口也能用,实际上是进入了2.0的工作状态
目测接口里面的5个触点完整且不脏,不知何故,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A:
你需要提高速度慢慢 悠悠导致识别为2.0模式

网友:
有可能3.0的5芯有脱焊,2.0的4芯正常。拆开观察一下,如果是黑牛屎的,能换掉还是换掉吧。会搞的换个主控板,不会搞的就再买一个。

至于量产,还得看是什么主控。用chipgenius查看一下。

网友:
重新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高速度慢慢 悠悠导致识别为2.0模式

就是因为正常速度插入,无法以3.0的模式识别,导致系统无法识别U盘,所以才慢慢插入勉强以2.0的速度使用的

网友:
把U盘拆开,看看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或者接口损坏? 不行的话重新量产试一试,可能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