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台式电脑加风扇——再次制作机箱散热温控器

楼主(2022-01-25):
最近东拼西凑攒了一台二手电脑,外壳拆的是一台金河田飙风的旧电脑铁皮壳子,该电脑本身不带机箱散热风扇,装好后现在天气凉用作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怕到夏天温度高时会抗不住,所以也给新攒的这台电脑加上一个温控机箱散热风扇。之前的那台电脑就因温度过高而时不时死机制作过一个带LCD1602显示的温控散热风扇控制器(链接)。新做的这个电路采用的单片机是STC8G1K08A,由于该单片机自带ADC,所以采用热敏电阻测温(两路),SOP8的单片机还有引脚多余,再加上WS2812 RGBLED灯用来根据不同颜色显示机箱内温度,于是重新设计了电路板,打样焊接。
这次的控制电路特点是:该版采用了PID控制的PWM调速功能,用的12cm的散热风扇3.5V可以启动,所以保险点PWM输出的最低电压设定为4V。控制温度设定为37.5℃,LED的显示温度为27℃~43℃。低于最低工作温度整个控制电路不工作,高于27°时电路退出掉电状态开始工作,表示温度的LED亮,显示为蓝色然后由蓝绿白红渐变来表示温度由低到高、至43°最高及以上变为红紫色。

打样回来的电路板,裁为两块

焊接元件,把电感改为卧式安装

下载程序并调试:

把电路板装在风扇上,并装在机箱上试看了一下只能在机箱后面通过风扇间隙才能看见LED灯不爽,再加个灯引到机箱前面电源指示灯傍:

前面板显示效果,这样就可以通过LED颜色来大致判断机箱内温度:

电路图:

网友:
PID程序才是精华

网友:
居然木有代码…

网友:
我连音箱上的指示灯都拆了。。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啊
1

网友:
乱78糟的,风扇插到主板上BIOS调转速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