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台APC 650 UPS电源加了后备电池依然无法延长供电时间

楼主(2022-01-25):
我这台APC 650 标配电池只有12V 9A 断电后工作10分钟后就自动断电了。我为了让它延长断电工作时间,想当然的在外面挂上了30A 12V的电瓶。结果测试发现当断电后,它依旧只能工作10分钟左右后就自动断电了,而且电瓶电压是12.5V 容量充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UPS里面设置了定时装置为了保护电瓶只能工作10分钟?
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办法让它断电后一直工作,直到电瓶没电为止呢?

网友:
后备式不知道,应该要拆机硬改,在线式的可以插串口改工作时间

网友A:
检查你外接的电池接点是否正确,另外你可以把原来的电池断开单接外接电池试试是否正常(也测试一下断电后能保持的时间)

网友:
后备式就这样。。。。。。。。。。

网友B:
你这个UPS,网上找了一下,看到里面是有低频变压器的。一般用这种方式的UPS在逆变时,变压器设计的容量 都是短时工作的。
如果加大电瓶,想长时间工作,变压器发热是肯定吃不消的,所以估计它电路中设计了限时工作。
我的廉价UPS(雷士)也嫌逆变时供电时间不够长,弄了二个电动车电池进行外接。然后在较大负荷时,工作超过20分钟,机内发出了焦糊味,变压器承受不住了,不得不老老实实拆掉外接的电瓶,只用它内部的电瓶供电。

网友:
这种应该是厂家设计了10分钟自动关机,不知道能不能改电路破解

网友:
以前看过坛友改山特UPS,延长供电时间,需要改电阻,APC的没看过怎么改。

网友:
我有一个差不多的微型UPS也是同样问题,也是10分钟断电。楼主要是研究出方法了记得分享哈~

网友:
这货就是应急用,厂家预设10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UPS,网上找了一下,看到里面是有低频变压器的。一般用这种方式的UPS在逆变时,变压器设计的容量 都 ...

把变压器加大点

网友:
应该是ups的设计使用时间就是十分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加大点

考虑过,工程量太大,要拆掉内部的电瓶,留出空间,再弄个逆变专用大变压器。太麻烦了,放弃。

网友:
没办法,这款UPS是有工作时间限制的,写在MCU的控制固件里,没法硬改。
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种小UPS就是为短时间工作设计的,为了缩小体积降低成本,散热达不到长期工作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外接的电池接点是否正确,另外你可以把原来的电池断开单接外接电池试试是否正常(也测试一下断电后能 ...

试过了,保持时间基本一致

网友:
这不是长效机

网友:
这种后备式ups电源就是这样设计的,目的是突然停电有10分钟时间让你保存和关机,不至于白干。在线式的ups就不是这样子了,ups一直处于在线工作状态。当然也贵。

网友:
嗯,我记得以前有个办法是按住开机键不放就能保持开机的,你试试看

网友(2022-03-13):
我有同款UPS测试放电的时候100瓦灯泡可以放电40分钟,会不会是热保护了或者电源线太细导致电压低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