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sony prs-505电子书,能否让屏幕变得清晰些

楼主(2022-01-25):
收拾东西翻出一个好多年前的电子书,忘了从哪收来的,坏的不开机,也没当好东西就放着了。找到后突然想到当时不开机会不会是电池坏了?于是想打开看看,可是打开很有难度,不知道从何下手,螺丝也很小。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硬拆!拧下螺丝后用薄撬片插到上下两片盖板的缝里,还真打开了!底下还有三颗螺丝在里面,一定要取下来否则打不开的。取下后从下面往上用力一推就出来了,但要注意有根排线在中间连着,千万别弄断了。主板抽出一半,把排线拿掉,再接着向上抽就出来了。前面忘了拍照,从这里后面有照片了。
看到电池也就是普通的3.7v电池,充了会儿电居然能开机了!但是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有软件或其它硬件问题。后来装上按键排线,里面各个项目还都能打开,还有几本英文的电子书。索尼的东西想来原价也不便宜,但看着屏幕模糊糊的。顺便向各位前辈求教能否让屏幕变得清晰些。

网友A:
老化了,这个除了换屏幕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了,这个除了换屏幕无解。

这么老的版本屏幕太难找了。墨水屏是否都通用?我还有一个电子书,国产的比了一下屏幕大小正好!就不不知道能否通用,换上后会不会有软件或驱动等要求?要是在网上找,应找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看第一张挺清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张挺清楚的啊?

那时版主帮找的别人的图,借来的

网友:
这个是墨水屏老化导致的,除了换屏别无他法,得不偿失

网友:
电子墨水屏老化了,无解

楼主:
完了,又多了一个垃圾。

网友C:
要看屏的版本,合适的就能换。你这个太老了,基本找不到能换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屏的版本,合适的就能换。你这个太老了,基本找不到能换的啦

这盆冷水,泼得心好凉![哭],点击[ http://pinyin.cn/e19959 ]查看表情

网友D:
应该有对比度调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对比度调节呀。

没有,这个版本的设置里面就有时间,幻灯播放,横屏,关机等几个选项

网友:
折腾就是把无解变成可能。。。。

网友(2022-05-29):
我把排线拉断了,屏幕也碎球了。。。
不过我找到咸鱼有能用的屏幕。。。可是,哎,那个按键的排线,我看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