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AKKO 191电烙铁头测温仪拆解

楼主(2022-01-25):
做工就那样,凑合用吧!40块钱本地电子商城买的!

网友:
得考虑传感器耗材成本,我的几十元旧运动相机,把镜头红外截止片去掉,晚上关灯大概看烙铁温度,免传感器耗材。

网友A:
啥原理,给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原理,给说说

有极性标志电偶。

中点是支撑,让原件悬空用的,下面两点是电极。  红蓝是极性。

网友:
不明白如何使用。

网友:
用这个都是对焊台温度精度有要求的。

网友:
不知道比万用表上自带的测温准多少

网友:
手里有个192,好像比你这个大

网友(2023-02-17):
原理好像不复杂嘛

网友:
不错,比淘宝上牛屎的好

网友:
不是真的吧

网友B(2025-04-15):
我在想能不能用单片机做

网友:
看着有点不太像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能不能用单片机做

用单片机的话还要考虑AD转换信号放大,成本不低。用5块一片的7106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