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音箱电流声较大

楼主(2022-01-25):
家里一对漫步者1900T2,买来就接在电视机上,接通电源,电视不开机,音箱有很大的电流声音,电视开机后就没有了,请问怎么整?什么方法简单有效,谢谢。

网友A:
电源问题,换掉音箱的工频变压器,改成开关电源。

网友B:
音箱的输入端对地接用一只10K电阻试试。

网友:
通俗讲法就是接地不良

网友C:
把音箱的插头调转一下试试.

网友D:
音频输入LR上都串一个1uF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换掉音箱的工频变压器,改成开关电源。

谢谢,等有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的输入端对地接用一只10K电阻试试。

谢谢,等有空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音箱的插头调转一下试试.

谢谢,这个试过了,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输入LR上都串一个1uF电容就可以了

谢谢,找个时间买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2022-12-06):
输入端L R各串接一个无极性1微法的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输入开路就会感应噪声,可以尝试左右声道对地加固定电阻

网友:
左右声道输入端加一个瓷片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不明白如果是多加一个几毛钱的电容什么的能解决问题为什么厂家不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