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破烂王:(点亮了)废品站10元搞了大屏车机,不知道怎么点亮

楼主(2022-01-25):
这里大侠多,问问这么接线才能点亮。
电源正负我找到了,铁壳接负,线圈接正,就是其他线就不知道了。

网友:
以前的车机  我记得好像好有一跟点火线也要接供电才行

网友A:
标了红色点火线的,与电源线并接

网友:
红色点火接12v

楼主:
点亮了

引用 网友A:
标了红色点火线的,与电源线并接

点亮了,挺好玩的,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不如手机那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红色?没有尾线啊!

你图上不是标了吗。既然12v你找出来了,点火线肯定相邻。

网友:
这个不是原厂车机没有什么好玩的

网友:
虽然标明了接口功能,但是没有尾插线的确不容易找针脚定义,只能拆机慢慢找个,或者某宝找相同型号车机尾插来判断接线定义

网友:
这个安卓版车机尾插都是通用的,网上买一个就可以了。会有标识。

网友:
用在车上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玩法?

网友:
那个点火线,应该挨着正极找找,

网友:
楼主又捡来好东西了?看看亮机效果。感谢分享。

网友:
标签上的颜色估计基于尾线标注的。还是用万用表慢慢量着找吧

网友:
三根关键线:黄线(接正极)、红色(接正极)、黑色(接负极),才能开机,但关键是这三根线得想办法从插座中找出来。

网友:
淘宝20插尾插,定义在壳体上已经标注,只要尾插上的线和母插线序对应就行,看好1234

网友:
红色和黄色(正极、ACC)接12V
黑线负极

网友:
这个尾插是通用的,买根尾插线就行了!

网友:
56脚接12V+,7接12V-就可以开机了后面标的这么清楚还来问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省钱的方法就是去淘宝上搜适合尾插,然后你对照说明书和插座的针对应起来,不用买了

网友:
现在的大屏安卓车机大都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