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DIY东成无刷电动螺丝刀16V电池平衡充电器,目前只是构想,请指教。

楼主(2022-01-25):
东成DCJZ24-10无刷电动螺丝刀,充电器丢了。淘宝最便宜也得69,咸鱼65,这个价格实在舍不得入手。
站里有人拆过类似型号的手钻和充电器,充电器电路应该是平衡充,4节18650串联。我搜罗了一些拆机图,稍微画了下定义图。
请大家帮我确定下这电池能用4个TP4056电路板进行平衡充吗?
图片借的坛友的,唯一不理解的是第三张图,仔细检查过定义,红黑线和我画的不一致,难道是厂家故意迷惑用的?

网友A:
不是平衡充啊,只是有被动均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平衡充啊,只是有被动均衡而已。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平衡充啊,只是有被动均衡而已。

被动均衡啥意思,我可以通过这几个触点自己充电吗

网友:
这是手电钻啊 充电器闲鱼找找吧 有便宜的 三四十块钱的

网友:
我粗浅的经验告诉我没有必要这样,直接冲,隔一段时间拿出来找补一下将四串电池分别补到一样的电压即可

网友:
不是平衡充,只是带均衡功能而已,电池可以直接用恒压恒流源充就好了,你也可以自己用4057做一个均衡充,记得每个4057都得用单独的5V电源供电啊,不过看你的情况还是悠着点,直接买一个省事,免得电池搞坏

网友:
红黑红红红黑
+  -  +  -  +  -
还是一一对应的嘛!最好万用表复测一遍

网友:
一般杂牌充电器是普通的充电电路,可能有分压电阻进行简单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动均衡啥意思,我可以通过这几个触点自己充电吗

不能的,这个管脚只能检测电压和给出一个10ma左右的均衡电流。

网友B:
收个二手的B6,也就几十块,虽然算是我们淘汰的平衡充了,但功能着实强大,用作电动工具及以后其他扩展运用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个二手的B6,也就几十块,虽然算是我们淘汰的平衡充了,但功能着实强大,用作电动工具及以后其他扩展运 ...

似乎B6是最便宜的平衡充了,看到B站上有刷机的教程刷后功能就更多了